欧姆龙(OMRON)PLC
欧姆龙编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6-03-17):
初学欧姆龙编程,用的编程软件为SYSMAC-CPT,其中定时器的怎样写到编程软件中。例如定时器TIM000中的000是写到定时器的地址中吗???
微不足道的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改用CX-P,那个好用。CPT早就不用了。换了软件我们可能熟系些

楼主:
现在比较好用的编程软件是什么???欧姆龙的。

楼主:
可能欧姆龙的编程软件不如三菱的人性化。

网友B:
使习惯了,一样!

楼主:
我是一个新手,欧姆龙的一些元件在编程软件中怎么也写不对。像长定时器,我按照编程手册中的指导进行编写,总是提示长定时器未扩展,这是怎么回事???
既然我写的不对,编程软件就不应该叫我写上去啊!!!

网友C:
这是一个扩展指令,和普通指令不一样
和我联系shi_sheng_jian@163.com

楼主:
我是新手,只知道扩展指令与普通指令有些不同,但具体有那些不同我不知道,编程时应该怎样不编写这些扩展指令呢?????

网友D:
我还是习惯用CX-P,也许是用习惯了

网友E:
给你个电话 010-58693030 按0转人工。让小姐帮你转技术。

楼主:
北京哪的????

网友F:
欧姆龙有技术支持网站 http://www.fa.omron.com.cn/login.asp
去问一下吧

网友G:
到这里的应该都是欧姆龙的使用者了。我是今天刚到的,也用欧姆龙的PLC我也喜欢用编程软件CPT 楼上的朋友你的000数据是直接加入T的,这个软件很好用。请不要灰心。
希望我们长联系!共同进步!

网友H:
双击定时器出现提示框,在NAME中输入000,在comment中输入定时时间,然后回车即可

楼主:
张小红:
什么意思???????????????????????????????????

网友I:
晕了,这个问题你应该先看看plc相关书籍,我用的是cxp告诉你个简单的方法你可以输入语句哪样你应该就会了改的时候在用梯形图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