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控制加热器

楼主(2006-03-17):
现有64组加热器电流500A,为了避免加热器在启动时对电网的冲击,能用变频起或软启动吗?

网友A:
我公司有成熟产品,可以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详细联系方式见本人------个人网站:http://tgpgy.any2000.com/

网友B:
没必要,分成几组用接触器延时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C:
纯电阻,不像电机等感性负载,投入时与投入后都是相同的电流大小.

网友D:
对,可以采用时间控制,分组逐次投入即可。

网友E:
如果想用的理想点就用电力调整器控制好了,本身带缓启动功能,可以避免电流冲击;而且可以根据温控器给出的4-20MA信号的强弱来控制电流和电压的大小,温度不会冲高,控温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