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请问那种PLC支持B分度号的热电偶?

楼主(2006-03-17):
请问那种PLC支持B分度号的热电偶?多谢了

网友A(2006-06-24):
好像西门子就可以,型号我忘记了.

网友B:
使用温变,将信号转换为4-20MA,何苦选择PLC型号.

网友C:
对,西门子的可以

网友D:
施耐德的Micro、Premium或者Quantum系列都有支持B型热电偶的模拟量模块,当然价格最便宜的是Micro系列。
通过变送器转换成标准信号也不失为好的选择。

网友E:
三菱也可以

网友F:
一般温度有超过1500以上才会用B分度热电偶,其实S分度用到1800也可以的。
记得第一次用B分度时,开始没显示,还以为模块坏了,直到250度后才有显示,才知道是B分度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