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自愈式电容的好坏啊

楼主(2006-03-17):
是不是电容外壳起股了就是寿命快到期了呢,用什么仪器和方法可以检测啊

网友A:
顺便问问,什么是自愈式电容呀!

网友B:
简单一点说就是被击穿之后可以自行回复的电容。检查方法没有什么特别。

网友C:
我只知道金属膜电容有自愈功能.不过容量是做不很大的.

楼主:
在电容内局部发生短路时,短路点的金属膜在高温下挥发,使该短路点断开,短路故障自动被消除,电容的功能得到自恢复。具有这种自恢复能力的电容器就叫做自愈式电容。
用什么仪器和方法可以检测啊,谁能告诉我.

网友C:
只好测容量.

网友D:
普通测容量和耐压,按出厂验收规定测.

网友E:
我们用的新自愈式电容。外壳起鼓了,难道就坏了吗?

网友F:
测电容专用表

网友G:
有些数字表也有测电容

网友H:
   有些数字表也有测电容,???好象不能啊!

网友I(2010-10-24):
外壳起鼓一般得退出运行    测电流估温度也是方法

网友J:
直接在原柜上通电实验,在额定电压下,电流小于额定电流三分之二,便不要再用,假若烧保险丝,立马扔掉

网友K:
上电,测3相电流,对比额定电流,片差超百分之十,基本就快坏了!测容量,有的万用表就可以比福禄克的F177,F179,不过电容标注的额定值是在额定频率电压下的值,我测过很多次,即使是新的电容,测量的和标注也不是一样的

网友L:
电容鼓了,坚决把它换掉

还有就是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容的容量

三相 判断一下好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