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EVF8222上电报OC2故障求助

楼主(2006-03-17):
伦茨EVF8222上电报OC2故障,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先谢过了

网友A:
伦茨8215的报OC2我也还没修好

楼主:
顶起来求教

网友B:
模块好的话,检查电流互感器.
杭州信达13064750345

网友C:
控制板看看是否好?

网友D:
晕我的机器故障现象跟你一样的,不知道哪里有问题,驱动我都量过6路都相同的,就是不知道检测是怎么样的

楼主:
唉,可怜的人啊,

网友E(2006-08-31):
驱动板上的电路图可否送我一份.
xafaca@sina.com

网友F(2008-06-27):
通病非常简单认真看一下驱动板你会想通13771491663

网友G:
我修过这种故障,13361585851

网友H:
是不是经常出现,还是有时出现。运行中出现,减小负载,加大加减速时间,可靠接地

网友I:
控制板功率板都有可能

网友J(2011-08-04):
驱动板上的电路图可否送我一份.
18273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