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驱动器和马达的匹配问题

楼主(2006-03-17):
我现在手头上有一套安川伺服,驱动器的功率是400w的,而马达的功率是200w的,不知道这样配合有没有什么问题?请指教!

网友A:
从功率模块的电流等级和成本出发,伺服驱动器的功率等级通常少于电机,因此一个功率等级可能去带多各电机规格。至于你说的情况,具体得查厂家的手册,看是否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