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空压机能使用V/F模式变频器吗?

楼主(2006-03-17):
众所周知,空压机类恒转矩负载最好选用矢量型变频器,但实际选型时,还是要考虑价格因素。网上有人用大一个功率等级的V/F变频器用于空压机,不知可靠性怎样?低频会不会抖动?大家改空压机时都用的啥品牌,啥型号,不妨给小弟介绍介绍!

网友A:
主要是空压机在带栽时,起不来,如果使用V/F势必要提高转矩,这样电机容易发热,当然一部分也可以使用,不是绝对的,当然您必须对负载工况充分了解才行!我使用日立J300系列、SJ300系列改造的空压机功率从22KW到132KW大约有120台其中65KW柳空与南空大约有60台,不过国产大功率螺杆机稳定性有问题,最好还是别碰,因为大多工频运行都出问题,表现为起不动与油温升高太快,即使能运行大约半小时就报警,今年我已经放弃昆明铁路局两台132KW英格索兰机的改造!

楼主:
下面引用由瞿世才在 2006-3-17 15:55:00 发表的内容:
主要是空压机在带栽时,起不来,如果使用V/F势必要提高转矩,这样电机容易发热,当然一部分也可以使用,不…
--------------------------------------------------------------------------------------------
你是不是都用的V/F型的?我用矢量型的在多台55KW阿特拉斯机上未发现发热现象啊,若用V/F型的会怎样?

网友A:
楼上不要断章取义,当然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拖动空压机一般没有问题,如果使用V/F有时可行,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