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功率相差很多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6-03-17):
急求:目前我有一个设计方案:就是一台sew变频器(1.1kw)拖动两台电机,电机功率分别为750w和90w。负载恒转矩。动作顺序为:控制变频器使得750w电机动作,抬升到一定高度后,控制变频器使得750w电机停,启动90w电机使得负载水平运动一定距离。这样做可以吗?由于刚参加工作,多谢各位高手提出高见

网友A:
可以啊,但你这样只能用V/F控制方式,因为两台电机的参数是不同的,用不同的接触器控制这两台电机即可。

网友B:
完全可以,不过要确保变频器有两套参数设置功能,否则可能在拖动90W电机时电机烧掉,变频器都不会报警!

网友C:
在两电机前加各自配套的热继电器即可

网友D:
完全可以,用变频器V/F控制,用接触器分别切换控制这两台电机工作.注意电动机的过负载保护.

网友E:
真的很感谢各位对我的帮助。不过我还想咨询一下:如果在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用固态继电器代替接触器作为控制开关可以吗?还有电动机的过负载保护都采用哪种方式阿?

网友F:
用固态继电器理论上没问题.不过要注意切换时的延时时间.

网友G:
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