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耦降压启求助

楼主(2006-03-17):
各位同仁:
  大家好!
  现碰到一个头疼的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现在220KW机组,使用自耦降压启动,在工厂试车没有问题,出厂最初机组无法启动,把变压器由65%更换为75%机组正常启动,运行三个月后机组无规律出现跳闸现象,不知什么原因,望各位同仁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A:
   说仔细一点,跳闸是什么意思

网友B(2009-01-10):
先检查跳闸原因,这可能与自耦降压启动无关。

网友C:
重载的,启动时间再延长,启动时拿钳表来测。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先测一下电流,有热继么?

网友E:
如果是电机启动后,正常运行时跳闸的话,和自耦降压启动器就没关系了,你还要看看运行过程中的电流情况,还有辅助继电器的触点,是不是有问题,闭锁情况怎么样,是否接触良好。无规律跳闸很有可能是辅助继电器的触点问题,还有主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也要检查。

网友F:
假如启动完成.和启动电路就没有关系了.查查负载吧,这种情况我也碰过.另外和电网也有关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假如启动完成.和启动电路就没有关系了.查查负载吧,这种情况我也碰过.另外和电网也有关系.

呵呵是不是线路压降等,电器元件接触良好等检查下

网友H:
我们单位有一个冷冻机也是220KW,自耦降压起动。楼上说的都对啊。起动过后就与变压器无关了。

至于你说的无规律出现跳闸现象,是主电源开关跳还是保护回路跳闸? 应该是很好查的吧?你的设备有多少保护啊。可以逐个的排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