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直接向电脑输出数据的传感器?

楼主(2006-03-17):
最近做一个项目,要测量一些气体数据。但我们对电子电路完全不行。
只要接在电脑上面用。数字信号输出也行啊。随便什么气体的。
请问市面上有这样的传感器么?谢谢

网友A:
0411-82520130问一下

网友B:
 我公司可以帮你实现,温湿度传感器是奥地利E+E的,转换模块是我公司自己开发的,详细请咨询025-83677011,刘云.或liuyun811025@163.com

网友C:
只要选择带通讯的传感器就可以解决

网友D:
有!有这种传感器的,或是直接支持以太网或数字输出的都可以,有需要的话,请和我联系,021-51699880/66527746,邵先智! 上海杰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E:
有些厂家把气体的直接做成数字量输出的了。

网友F:
传感器数字信号输出到电脑,可能会有。但是价格好像很贵。简单的方法是,现在的传感器多具有标准信号输出1-5V或4-20mA的模拟量信号,把模拟量信号接在带通讯功能的数字显示仪表上,通讯是RS485数据信号,每个生产仪表的厂家多有相应的通讯协议,可用VB语言来编辑。现成的组态软件也有。

我公司是生产数字显示控制仪表的,网站上有相应的软件下载测试 ,马上就能应用。AI-701AV24S 型

网友G:
可选直接代232输出的气体用温度,流量传感器,详情可看www.cgxk163.com 北京传感星空自控技术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