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常见故障处理60法

楼主(2006-03-17):
调节阀常见故障处理60法
在工业自动化仪表中,调节阀算是笨重的了,加之结构简单,往往不被人们重视。但是,它在工艺管道上,工作条件复杂,一旦出现问题,大家又忙手忙脚。因其笨重,问题难找准,常常费力不讨好,还涉及系统投运、系统完全、调节品质、环境污染等。
一、提高寿命的方法(8种方法)
1) 大开度工作延长寿命法
让调节阀一开始就尽量在最大开度上工作,如90%。这样,汽蚀、冲蚀等破坏发生在阀芯头部上。随着阀芯破坏,流量增加,相应阀再关一点,这样不断破坏,逐步关闭,使整个阀芯全部充分利用,直到阀芯根部及密封面破坏,不能使用为止。同时,大开度工作节流间隙大,冲蚀减弱,这比一开始就让阀在中间开度和小开度上工作提高寿命1~5倍以上。如某化工厂采用此法,阀的使用寿命提高了2倍。
2)减小S增大工作开度提高寿命法
减小S,即增大系统除调节阀外的损失,使分配到阀上的压降降低,为保证流量通过调节阀,必然增大调节阀开度,同时,阀上压降减小,使气蚀、冲蚀也减弱。具体办法有:阀后设孔板节流消耗压降;关闭管路上串联的手动阀,至调节阀获得较理想的工作开度为止。对一开始阀选大处于小开度工作时,采用此法十分简单、方便、有效。
3)缩小口径增大工作开度提高寿命法
通过把阀的口径减小来增大工作开度,具体办法有:①换一台小一档口径的阀,如DN32换成DN25;②阀体不变更,更换小阀座直径的阀芯阀座。如某化工厂大修时将节流件dgl0更换为dg8,寿命提高了1倍。
4)转移破坏位置提高寿命法
把破坏严重的地方转移到次要位置,以保护阀芯阀座的密封面和节流面。
5)增长节流通道提高寿命法
增长节流通道最简单的就是加厚阀座,使阀座孔增长,形成更长的节流通道。一方面可使流闭型节流后的突然 扩大延后,起转移破坏位置,使之远离密封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增加了节流阻力,减小了压力的恢复程度,使汽蚀减弱。有的把阀座孔内设计成台阶式、波浪式,就是为了增加阻力,削弱汽蚀。这种方法在引进装置中的高压阀上和将老的阀加以改进时经常使用,也十分有效。
6)改变流向提高寿命法
流开型向着开方向流,汽蚀、冲蚀主要作用在密封面上,使阀芯根部和阀芯阀座密封面很快遭受破坏;流闭型向着闭方向流,汽蚀、冲蚀作用在节流之后,阀座密封面以下,保护了密封面和阀芯根部,延长了寿命。故作流开型使用的阀,当延长寿命的问题较为突出时,只需改变流向即可延长寿命1~2倍。
7)改用特殊材料提高寿命法
为抗汽蚀(破坏形状如蜂窝状小点)和冲刷(流线型的小沟),可改用耐汽蚀和冲刷的特殊材料来制造节流件。这种特殊材料有6YC-1、A4钢、司太莱、硬质合金等。为抗腐蚀,可改用更耐腐蚀,并有一定机械性能、物理性能的材料。这种材料分为非金属材料(如橡胶、四氟、陶瓷等)和金属材料(如蒙乃尔、哈氏合金等)两类。
8)改变阀结构提高寿命法
采取改变阀结构或选用具有更长寿命的阀的办法来达到提高寿命的目的,如选用多级式阀,反汽蚀阀、耐腐蚀阀等。
二、调节阀经常卡住或堵塞的防堵(卡)方法(6种方法)
1)清洗法
管路中的焊渣、铁锈、渣子等在节流口、导向部位、下阀盖平衡孔内造成堵塞或卡住使阀芯曲面、导向面产生拉伤和划痕、密封面上产生压痕等。这经常发生于新投运系统和大修后投运初期。这是最常见的故障。遇此情况,必须卸开进行清洗,除掉渣物,如密封面受到损伤还应研磨;同时将底塞打开,以冲掉从平衡孔掉入下阀盖内的渣物,并对管路进行冲洗。投运前,让调节阀全开,介质流动一段时间后再纳入正常运行。
2)外接冲刷法
对一些易沉淀、含有固体颗粒的介质采用普通阀调节时,经常在节流口、导向处堵塞,可在下阀盖底塞处外接冲刷气体和蒸汽。当阀产生堵塞或卡住时,打开外接的气体或蒸气阀门,即可在不动调节阀的情况下完成冲洗工作,使阀正常运行。
3)安装管道过滤器法
对小口径的调节阀,尤其是超小流量调节阀,其节流间隙特小,介质中不能有一点点渣物。遇此情况堵塞,最好在阀前管道上安装一个过滤器,以保证介质顺利通过。带定位器使用的调节阀,定位器工作不正常,其气路节流口堵塞是最常见的故障。因此,带定位器工作时,必须处理好气源,通常采用的办法是在定位器前气源管线上安装空气过滤减压阀
4)增大节流间隙法
如介质中的固体颗粒或管道中被冲刷掉的焊渣和锈物等因过不了节流口造成堵塞、卡住等故障,可改用节流间隙大的节流件—节流面积为开窗、开口类的阀芯、套筒,因其节流面积集中而不是圆周分布的,故障就能很容易地被排除。如果是单、双座阀就可将柱塞形阀芯改为“V”形口的阀芯,或改成套筒阀等。例如某化工厂有一台双座阀经常卡住,推荐改用套筒阀后,问题马上得到解决。
5)介质冲刷法
利用介质自身的冲刷能量,冲刷和带走易沉淀、易堵塞的东西,从而提高阀的防堵功能。常见的方法有:①改作流闭型使用;②采用流线型阀体;③将节流口置于冲刷最厉害处,采用此法要注意提高节流件材料的耐冲蚀能力。
6)直通改为角形法
直通为倒S流动,流路复杂,上、下容腔死区多,为介质的沉淀提供了地方。角形连接,介质犹如流过90℃弯头,冲刷性能好,死区小,易设计成流线形。因此,使用直通的调节阀产生轻微堵塞时可改成角形阀使用。
三、调节阀外泄的解决方法(6种方法)
1)增加密封油脂法
对未使用密封油脂的阀,可考虑增加密封油脂来提高阀杆密封性能。
2)增加填料法
为提高填料对阀杆的密封性能,可采用增加填料的方法。通常是采用双层、多层混合填料形式,单纯增加数量,如将3片增到5片,效果并不明显。
3)更换石墨填料法
大量使用的四氟填料,因其工作温度在-20~+200℃范围内,当温度在上、下限,变化较大时,其密封性便明显下降,老化快,寿命短。柔性石墨填料可克服这些缺点且使用寿命长。因而有的工厂全部将四氟填料改为石墨填料,甚至新购回的调节阀也将其中的四氟填料换成石墨填料后使用。但使用石墨填料的回差大,初时有的还产生爬行现象,对此必须有所考虑。
4)改变流向,置P2在阀杆端法
当△P较大,P1又较大时,密封P1显然比密封P2困难。因此,可采取改变流向的方法,将P1在阀杆端改为P2在阀杆端,这对压力高、压差大的阀是较有效的。如波纹管阀就通常应考虑密封P2。
5)采用透镜垫密封法
对于上、下盖的密封,阀座与上、下阀体的密封。若为平面密封,在高温高压下,密封性差,引起外泄,可以改用透镜垫密封,能得到满意的效果。
6)更换密封垫片
至今,大部分密封垫片仍采用石棉板,在高温下,密封性能较差,寿命也短,引起外泄。遇到这种情况,可改用缠绕垫片,“O”形环等,现在许多厂已采用。
四、调节阀振动的解决方法(8种方法)
1)增加刚度法
对振荡和轻微振动,可增大刚度来消除或减弱,如选用大刚度的弹簧,改用活塞执行机构等办法都是可行的。
2)增加阻尼法
增加阻尼即增加对振动的摩擦,如套筒阀的阀塞可采用“O”形圈密封,采用具有较大摩擦力的石墨填料等,这对消 除或减弱轻微的振动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3)增大导向尺寸,减小配合间隙法
轴塞形阀一般导向尺寸都较小,所有阀配合间隙一般都较大,有0.4~lmm,这对产生机械振动是有帮助。因此,在发生轻微的机械振动时,可通过增大导向尺寸,减小配合间隙来削弱振动。
4)改变节流件形状,消除共振法
因调节阀的所谓振源发生在高速流动、压力急剧变化的节流口,改变节流件的形状即可改变振源频率,在共振不强烈时比较容易解决。具体办法是将在振动开度范围内阀芯曲面车削0.5~1.0mm。如某厂家属区附近安装了一台自力式压力调节阀,因共振产生啸叫影响职工休息,我们将阀芯曲面车掉0.5mm后,共振啸叫声消失。
5)更换节流件消除共振法
其方法有:①更换流量特性,对数改线性,线性改对数;②更换阀芯形式。如将轴塞形改为“V”形槽阀芯,将双座阀轴塞型改成套筒型;将开窗口的套筒改为打小孔的套筒等。如某氮肥厂一台DN25双座阀,阀杆与阀芯连接处经常振断,我们确认为共振后,将直线特性阀芯改为对数性阀芯,问题得到解决。又如某航空学院实验室用一台DN200套筒阀,阀塞产生强烈旋转无法投用,将开窗口的套筒改为打小孔的套筒后,旋转立即消失。
6)更换调节阀类型以消除共振 .
不同结构形式的调节阀,其固有频率自然不同,更换调节阀类型是从根本上消除共振的最有效的方法。一台阀在使用中共振十分厉害———强烈地振动(严重时可将阀破坏),强烈地旋转(甚至阀杆被振断、扭断),而且产生强烈的噪音(高达100多分贝)的阀,只要把它更换成一台结构差异较大的阀,立刻见效,强烈共振奇迹般地消失。如某维尼纶厂新扩建工程选用一台DN200套筒阀,上述三种现象都存在,DN300的管道随之跳动,阀塞旋转,噪音100多分贝,共振开度20~70%,考虑共振开度大,改用一台双座阀后,共振消失,投运正常。
7)减小汽蚀振动法
对因空化汽泡破裂而产生的汽蚀振动,自然应在减小空化上想办法。①让气泡破裂产生的冲击能量不作用在固体表面上,特别是阀芯上,而是让液体吸收。套筒阀就具有这个特点,因此可以将轴塞型阀芯改成套筒型。②采取减小空化的一切办法,如增加节流阻力,增大缩流口压力,分级或串联减压等。
8)避开振源波击法
外来振源波击引起阀振动,这显然是调节阀正常工作时所应避开

网友A:
很好很好!可惜今天没时间看了,改天再来学习。

网友B:
很好,受益非浅。

网友C:
good,应该多一些这样总结性的技术文章

网友D(2006-05-03):
关于石墨填料有个问题,会不会因用在高温环境中造成某些不锈钢阀杆渗碳变性,从而表面变脆剥落,影响密封,谁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E:
在可以使用不锈钢阀杆的温度条件下,采用石墨填料不会出现阀杆渗碳变性现象。

网友F:
正需要中,这样的文章应该多来些

网友G:
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

网友G:
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狂顶不止!

网友H:
楼上的不至于吧,这样不好

网友I(2006-08-13):
可以,顶一下

网友J:
您好:我是<<中国阀商>>编辑部的,我想转载你的这篇文章请和我联系,010-64799441.这是一本以技术交流为主的期刊,哪位朋友需要联系我,nhb-359@163.com.谢谢

网友K:
这样的不错,应该多发一些这样技术性的文章。

网友L:
林与黄仪器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PPKINETICS INSTRUMENTS CO.,LTD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向城路19号10楼C座
tel :  021-50588726  Fax  :   021-50588727
E-MAIL:yehuo1983@yahoo.com.cn
联系人:李旨印 13671810760
网址:www.ppkinetics.com.cn
美国---仪器仪表/气动元件/asco除尘阀/DVT视像系统/夹具
A:   气动元件 (Pneumatics Components )
1.      Tol-O-Matic无杆气缸
2.      enidine缓冲器
3.      Bimba 气缸
4.      Numatics电磁阀
5.      Humphrey气缸电磁阀
6.      Phd  气缸
7.      Nycoil软管
8.      Asco 除尘脉冲电磁阀
9.      clippard气动产品
10.     de-sta-co  气动夹具中国地区总代理
11.     robohand气动夹具中国地区总代理
12.     fabco-air气动产品
13.     thornton气动工具
14.     ARO气动产品
15.     FIRESTONE 气囊
B: 检测仪表 ( Process & Instrumentation )
1.      Dwyer Instrument  压差表,变送器,流量计,温湿度变送器等等
2.      King Flowmeter    流量计
3.      Flowline
4.      Galtek
5.      Furon 特氟隆的阀,管件等等
6.      Harrington仪器仪表管件等水处理产品
7.      Proximity
8.      Data Industrial专业做流量计、传感器等。
9.      Dataforth专业做变流器等。
10.     Digitec专业做温度指示器、控制器等
11.     Dixson专业做"PRO-系列等
12.     Ectron专业做温差表等
13.     Expo Technologies专业做密封件、过滤器等
14.     General Monitors专业做瓦斯检测器
15.     Barksdale专业做压力、温度开关
16.   +GF+SINGET检测仪表
17.   ASHCROFT仪器仪表
18.     PARKER的软管
19.     TRERICE温度计
20.     POWERAIRE真空产品

网友M(2006-09-15):
好东西!我大大的要支持![/b]

网友N:
很好,很实用。感谢了

网友O:
颇感兴趣,值得一学。

网友P:
文章不错,值得学习,对从事调节阀检修的工作人员帮助不小。

网友Q(2006-11-05):
file:///D:/图/可处理/55.jpg

网友R:
晕忽忽的!

网友S:
我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怎么象是从重庆华林机械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明赐东的书里抄的?

网友T:
不错,不错,很详细,顶不错,不错,很详细,顶不错,不错,很详细,顶

网友U:
很好,如有定位器调节,及故障处理就更好了.支持一下.

网友V:
总结的很好!

网友W(2006-12-14):
刚毕业工作难找啊,来学经验了。望大侠们多支持一下。

 有资料、经验的给小弟来点。gouzhiq@126.com 大哥,病毒不要啊!!!

网友W:
刚毕业工作难找啊,来学经验了。望大侠们多支持一下。

 有资料、经验的给小弟来点  gouzhiq@126.com       QQ:690886361   大哥,病毒不要啊!!!

网友X: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Y:
长知识了,嗯!不错!

网友Z:
不错,阀门是一个很重要的设备

网友AA(2007-03-29):
好,值得推荐和学习!但怎么不全呢?请求全文发送。

网友AB:
非常喜欢,挺实用。收藏了

网友AC(2007-05-11):
长知识了,嗯!不错

网友AD:
不错的东东呀,顶下.
阀门内漏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好办法,期待中..................

网友AE:
好东东!谢谢老师

网友AF(2007-07-05):
   结识仪器仪表界朋友,仪表设计人员
singshixing@126.com
010-85590163
QQ:55205900

网友AG:
很不错,很能解决问题呀

网友AH:
这样文章多多益善,谢谢

网友D(2007-08-12):
我们这里有一个用于蒸汽压力调节的自调阀总是断阀杆,开始认为阀的质量不好,于是拆开按原尺寸重做阀杆焊在阀芯,可没过多久又断了.这时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是阀杆换的材料不好,老外的阀通常用的材料好;有的说焊接工艺不好,阀杆淬火变性……老断阀杆总不是办法,而且阀的振动很大,调节效果很差,不能够自动调节。没办法换吧,查了一下原始的设计资料,咦!阀前压力怎么是1MPa,而工艺生产明明是2.5MPa;阀后压力是一致的0.5MPa。这是典型的设计参数错误造成的阀门故障。后来更换了新的国产自调阀,至今一直自动控制,没有再断过阀杆。若哪位有相似的问题,不妨查查当初的设计参数和当前的工艺条件是否相符。

网友AI(2007-11-27):
精华文章

网友AJ:
这样的东西应该多些,垃圾广告少些,网站才能健康发展啊

网友AK:
现场因素很多  值得多分析一下

网友AL:
学到了新东西了

网友AM(2007-12-30):
文章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AL:
值得学习,对从事调节阀检修的工作人员帮助不小

网友AN:
总结的好,很实用,我已收藏

网友AN:
很好,很实用,值得收藏

网友AO(2008-12-06):
哈哈  很不错啊  很好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