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组态软件比较

楼主(2006-03-17):
        几种组态软件比较
GE公司的Cimplicity, Wonderware公司的InTouch以及Siemens公司的WinCC与
Intellution公司的iFIX作以比较,这其中Intellution公司和Wonderware公司是专门从事
监控软件工作的,在市场占领绝大一部分份额;Cimplicity和WinCC是GE和Siemens
公司自动化产品的配套产品,正努力推向市场。下面就把这几种主要软件从图形及组态
方案、数据点管理、网络功能、通信功能、管理方面、加锁设计等六个方面作比较。
1) 图形功能:
Cimplicity:图形功能最为强大,图库图形丰富多彩,它支持从画面到画面包含对
象的颜色渐变,这是目前其他监控软件都不具备的功能,只是对插入的对象一定要进行
格式转化,不然会有死机现象。一个画面一个进程,运行脚本是多线程的,所以图画虽
然大,但运行速度很快。具有基于对象链接的拷贝功能,可以像MIX一样避免对同一
对象在多个画面中出现时修改的多次进行,但存在着运行时母板必须处于激活状态的缺
憾。编辑与运行分开,有独立的报警、历史趋势运行管理程序,内嵌VBA,具有自己
的内部函数,又有广泛的VB函数,组VBA与通用运用方式不一样,支持ActiveX,
OLE插入,但对控件其中的一些属性进行了锁定。点的扩展功能与iFIX一样强大,用
之不竭的虚拟变量并不占用点数,但对于扩展点的报警设定比较难解决,输出问题,历
史记录是没问题的。对数据节点的修改不是在线的,必须先停止工程,再启动工程。支
持多条件组态,为组态方案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法。
InTouch:图形界面的美观性较差,粘贴位图操作较为繁琐,且引入的图形放大后InTouch:图形界面的美观性较差,粘贴位图操作较为繁琐,且引入的图形放大后
的变形很大,自配的按钮文字不能变色,实现起来比较费事。支持ActiveX控件,但不
具有第三方控件的出错保护,不健全的控件会造成系统出错。采用有限的内部函数,其
功能也只是常用监控的功能,复杂一点的功能如报表就只能借助于其他工具。无论是否
UO点,包括全局变量,都占用Tag点数,点数的扩展只局限于模拟量读入,按位分
解,比起iFIX, Cimplicity显得小气得多,常常会让设计者因为点数的不足而窘迫。支
持组态对象的查找、替换功能。对象组合上存在着组合后原单个物体的组态都将消失、
使得在状态变化设计上得另谋出路。
WinCC:图形功能如InTouch一样,调色板中可以同时使用的颜色有16种,提供
的图库有限、不支持AutoCAD的图形格式,点数的扩展也同InTouch一样,只有模拟
量读入,按位分解,WinCC提供公开的位操作手段,可以对模拟量中的位进行读取并
进行报警设定,但没有直接的方法进行历史趋势记录,也没有直接的方法对位进行修
改。有双向OPC支持,支持ActiveX。使用内部语言,环境如同C语言。同样使得其
功能扩展变得容易。
2)数据点管理
它们都提供了统一环境进行数据点的定义,InTouch与Cimplicity提供了为数不多
的几种数据类型,但Cimplicity提供了对监控点的采样处理技术,没有别的功能块;
WinCC数据类型相对多一些,而iFIX提供的数据类型最多,有很多现成的功能块;历
史记录块、趋势块、计算块、PID块、计时块,这对于设备运行时间计算,数据转化等
工作可以不必在画面中去做,同时iFIX还提供十多种信号发生器,在调试中帮助很
大,实现非常方便。4种软件中iFIX的数据点管理是独立于画面运行的,直接反映现场
信息,数据点一经设定就可以立即反映现场状态(如果通信是成功的),这是其他3种软
件所不具备的特点。Cimplicity另外提供了一个查看点的信息平台,在运行时可以用来
监视点状态,编辑时可以用来查看点组态信息,实现组态的替换。iFIX, Cimplicity都
提供了数据管理库的输入、输出功能,可以把TAG信息输出到Excel这样一个网格文
档操作最方便的工具中,可以在Excel中方便地完成繁琐的TAG点定义设置工作,再
从Excel回输到数据库中来。由于受工程属性的影响,Cimplicity在读回数据时总存在
一点问题。
3) 网络功能
所有这些监控软件都有网络功能,但性能上差别比较大,WinCC, Cimplicity与
InTouch基于工程的,在网络上寻找的是工程名,而OX是基于结点的,寻找的是节点
名,WinCC, Cimplicity, InTouch都有较为复杂的参数设定,而iFIX只要物理上保持
联结就可以自动寻找网络结点,不必人工设定,是第一个完全基于Client/Server HMI软
件,具有C/S架构软件的所有功能,可以监视远程节点的所有数据点而不用增加任何的
Tag,可以在线增加、修改、删除远程节点中的数据库点,真正实现远程组态。所以远程
拨号修改现场数据库画面,对网络上任何节点数据库点的修改都是完全在线的,不用重
新启动。WinCC, InTouch, Cimplicity无远程组态功能,只有本地组态、网络拷贝到远
程节点,对数据库点的任何修改,必须重新启动才有效o iFDX, Cimplicity都可以通过
Intemet用IE浏览器浏览。
4)通信功能
WinCC与Cimplicity分别是西门子与通用电气公司推出的适用于配套产品的监控套
装软件,因此所支持的硬件(PLC,DCS)是有限的,而iFIX, InTouch是基于组件对象技
术(COM,DCOM),几乎针对工业应用的所有硬件都有接口,是专业从事监控软件的公
司,更实用于现场,应用上稳定性更好。其通信设计都很方便,打通通讯相对比较容
易。
5) 管理方面
安全管理:在工程管理上都能满足工业生产的级别管理,是面向操作人员的级别控
制,但对操作系统的安全防护上,如不能重启动(锁Ctrl Alt del, Windows键),iFIX只
要直接组态(设置)就可以不重新启动软件即可生效。其他软件有较为复杂的操作、设
定,而且还要系统重新启动方起作用。
报警管理:GE的Cimplicity相对来报警功能最全,因为它同时拥有独立的报警管
理器和报警控件,但它不提供报警的分区管理。InTouch, iFIX采用的是控件组态方
式,相对灵活一些。iFIX还提供了一个历史报警的记录阅读程序,这里同时包含着登录
操作的记录。Cimplicity, WinCC, InTouch都有自己的记录,没有直接提供阅读这些记
录的工具。Cimplicity和iFIX都有自己的Alarm ODBC o
报表方面:由于Cimplicity和iFIX有内嵌的VBA, iFIX还带有SQL语言,全面支
持ADO, RDO,所以对于常用的办公软件如Ofice 97以及一般的数据库软件如SQL
Server, Access, Oracle, FoxPro等都能很好的访问和操作。而WincC使用的是Sybase
的SQL Anywhere作为其ODBC组件,也只依赖于这一产品。InTouch没有直接的数据
库操作工具,它使用自己的SQL函数实现数据的输入输出。后两种在面对综合管理时
就明显没有前两种方便。
加锁方法:iFIX采用硬件狗,InTouch采用硬狗结合软权(可复制),WinCC采用软
盘授权(不可复制),Cimplicity采用算法控制。由于操作系掀软件)自身的稳定性不好,
所以使用软狗总给人一种恐慌。授权软盘的损坏和系统的崩溃,会使设计人员和现场运
用造成很大麻烦。Cimplicity的整个授权过程很繁琐。对于软盘授权方式,即一旦授
权,只能做授权以内的工作,WinCC可以进行有限时间的修改。

网友A:
楼主的比较是基于什么版本的软件呢?wincc6已经支持VBS脚本以及VBA开发环境。并且内部变量不再作为点数计算,wincc远程组态需要配置相应的软件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