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绕线式电动机的转子电流

楼主(2006-03-17):
哪为老师傅知道怎么测绕线式电动机的转子电流?我用数字钳型表测不出读数?为什么啊?请指点!

网友A:
不可能,换块表。

网友B:
我也认为不可能。
用老式的试试。

网友C:
只能启动时测量,运转正常后好象很难测量.

网友D:
测转子电压,电机功率直接除以测得的电压就可以了,没必要太精确吧。简单测量这个方法应该可行的。

网友E:
应该可以的

楼主:
各位有测过的吗?别轻易说不可能。有测过的朋友吭一声啊。

网友F:
一般的钳形表测不出来。
是低频的

网友G:
三相异步电机转子电流的频率F2=S×F1其中F1是电源频率为50Hz,S是转差率,一般在0.0几,假设等于0.04,则F2=2Hz。测交流电流时是有频率范围的。如有的表规定为40-60Hz。当然就测不出频率是2Hz的电流了。不过电机刚开始启动时,转差率近似与1,也就是说转子电流的频率近似于50Hz,所以开始启动时能测出电流。

网友G:
串在线绕转子里的变阻器,叫频敏变阻器,它的阻值是随频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当电机刚开始启动时,转差率接近于1,转子内电流的频率接近50,此时电阻最大,限制了启动电流。随着电机的升速,转差率逐步减小,电机转子内的电流频率也逐步减小,频敏变阻器的阻值也逐步减小。保证了电机的带负载能力。如BP6型频敏电阻特性是:等效电阻与转差率平方根成正比。

楼主:
谢谢乐此不疲的解答!频敏变阻器一般用在电动机功率较小的场合吧?功率大点的好象都是转子串电阻器,分级切除的。
说到频率,电动机定子绕组的频率是不变的,等于工频,除非变频调速,而转子的频率是变化的,和什么有关呢?还有发电机,它的转子是靠原动机拖动的,所谓的调速是是使电网的频率始终维持工频,也就是转子要维持额定转速,那转子的频率在启动过程中有是怎么变化的?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欢迎大家就频率的问题展开大讨论啊!理论知道实践,真理越辩越明嘛!

网友H:
我测过!测不出来,可能是转子的频率太低了的原因吧!

网友I:
我们使用就是把滑环短路,还真没有测量过转子电流。
  观战。。。。。。。

网友A:
乐此不疲说的完全正确。想学好PLC问的:转子的频率在启动过程中有是怎么变化的?  乐此不疲说的很清楚了。不过,你的意思可能要表达得更明确一点。工科的喜欢分个1、  2、  3、来说事。

网友J:
这个可以测的.很简单的..用电磁系的交.直两用的卡表就就可以了...

网友C: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就可以,非绕线式电机几乎是无法测量的.

网友K:
转子频率随着电机转子的转速由高到底减小,因为转子转速越高那么它合同步转速之间的差越小,那么转子线圈切割磁力线的速度也越底,产生的感应电流的频率也就低了。

网友G:
想学好PLC:
  频敏电阻有很多种,就拿BP1型来说吧,有近200种规格,适用电机从1KW-2240KW。去看看电工手册就可以知道得更多了。
  关于转子电流频率的问题,泡泡虫从物理概念上解念上解释得非常清楚。

网友A:
大家不如进行更宽范围的讨论:绕线式电动机的转子电流和电压在电机整个启动过程是如何变化的。

楼主:
南风悠悠说得对,您是电机专家了,大家多发表点意见啊!

网友A:
别,离那水平有二十万公里的距离。还是听听乐兄等的高见吧。

网友G:
想学好PLC:
  频敏电阻的型号很多,仅BP1型就有不下200种规格,适用范围从1.0KW到2048KW,大、中、小型电机皆有适用的。
  关于转子电流的频率,泡泡虫从物理概念上解释得很清楚,如再不明白,可看看有关电机的书。

楼主:
据说频敏变阻器在天车上用不太合适吧?特别是功率大点的电动机。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53068

网友L:
下面引用由丁咚在 2006-3-19 20:52:00 发表的内容:
  这个可以测的.很简单的..用电磁系的交.直两用的卡表就就可以了...
--------------------------------------------------------------------------------------------支持~!!!

楼主:
 wangtaotao:
      下面引用由丁咚在 2006-3-19 20:52:00 发表的内容:
  这个可以测的.很简单的..用电磁系的交.直两用的卡表就就可以了...

    是指指针式的钳型电流表吗?

网友J:
回金牌电工:.是的.数字.指针的都有的...

楼主:
TO叮冬:你自己亲自测过吗?我就是用数字表测的,测不出。

网友J:
下面引用由想学好PLC在 2006-3-21 14:57:00 发表的内容:
  TO叮冬:你自己亲自测过吗?我就是用数字表测的,测不出。
--------------------------------------------------------------------------------------------
是的.卡表要交.直两用的.300--400左右银子.你用的表是AC的.AC卡表和它测量结构不一样.回路里频率较低.显示数值亦小和实际差别很大

网友M:
乐此不疲说得对,我也测量过,转子的电流用普通钳型表是无法测量的,除非是启动的时候才能测量。

楼主:
我测过了,结果和楼上说的完全一样,只有启动时能看到读数,运行后读不到。

网友N:
谢谢 绕线电机 电流如何计算

楼主:
额定电流名牌上都标了啊

网友O(2008-07-14):
电磁系的交.直两用的卡表的型号和厂家有谁知道?

网友O:
对:换灯泡的 关于 wangtaotao:
      下面引用由丁咚在 2006-3-19 20:52:00 发表的内容:
  这个可以测的.很简单的..用电磁系的交.直两用的卡表就就可以了...

    是指指针式的钳型电流表吗?
内容的回复:电磁系的交.直两用的卡表的型号和厂家有谁知道?

网友P(2009-08-03):
我今年年改造YZR250-6-30KW 电机的转子电阻切换回路 使用600A2000V双向可控硅 开始总是被击穿(回路没有问题),而我去年用的是500A 1000V的管子却很少出现这种情况,望各位大哥帮助分析一下原因,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P:
怎么提交的问题没有了呢,为什么?

网友Q:
绕线式电动机一般都是大功率的,普通的钳流完全可以测量.你的表肯定有问题.

网友R(2010-07-19):
测串联电阻两端的交流电压   计算得出电流

网友S(2012-06-27):
8楼的是正解! 主要是在额定转速下转子电流的频率很低, 近似于直流电, 所以用一般的感应式钳形表是基本测不出来的. 还有人在起动过程中持续测量 "发现": 在电机起动时转子电流较大, 转速越高电流越 "小", 到额定转速时 "几乎没有" 电流.........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T:
不错。进来学习了。讨论才能出真理。

网友U(2013-12-12):
实际使用中,转子电流时很大的,不会像楼上几位讲的几乎没了电流。
问题来了:如何对转子进行必要的保护呢?

网友V(2019-07-26):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换块表。
你说不可能,实际一点不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