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414-2DP各报警灯的意义

楼主(2006-03-17):
我使用的西门子CPU414-2DP电源模块上的BAF指示灯亮红色,CPU模块上EXTF也亮红灯,请问是什么意思?电源模块上的备用电池为什么有的只用1块,而有的要用两块?另外电池报警灯一亮是不是就表示应该更换电池了?若电池不更换,硬件和程序断电保持时间为多长?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网友A:
我使用的西门子CPU414-2DP电源模块上的BAF指示灯亮红色,CPU模块上EXTF也亮红灯,请问是什么意思?电源模块上的备用电池为什么有的只用1块,而有的要用两块?另外电池报警灯一亮是不是就表示应该更换电池了?若电池不更换,硬件和程序断电保持时间为多长?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网友(2007-01-08):
BAF亮是电池故障.电压不足或电池不存在.EXTF是外部故障,主要是I/O模板故障.10几分钟吧,具体资料我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