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配套使用运动控制卡

楼主(2006-03-17):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做一个两轴自动定位系统,想用运动控制卡来做,请问如何配套使用哪些相关硬件,才能实现这个想法呢?运动控制卡的具体应用范围?能把它装在个人电脑来使用实现自动定位功能吗?请多赐教.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希望有DX指点迷津

网友B:
向要实现什么功能?预算多少?

楼主:
TO: 钟秀斌
想实现个两轴自动定位功能。用这个运动控制卡能做到精确定位吗?如何配套,预算在一万多,能省就省,不要无谓的浪费。

楼主:
高手们多提意见啊,

网友B:
精确定位,指标呢?想用什么做驱动?采用什么控制方式?你要插在计算机里边,现在比较流行PCI插槽形势,Trio,PMAC,Galil读能实现,还需要编算法吗?
www.emade.com.cn
www.emotioncon.com
以上两个网站上能找到前两个控制器资料。

网友C:
哈哈,真幸运。我是做运动控制卡、控制器的厂家,所有关于运动控方面问题我都可以帮各位解答。
1、运动控制卡就是基于PC总线的一种高性能的步进/伺服电机运动控制卡,按总线可分为USB 、PCI、PC104、ISA几大类,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中需要精确定位、定长的位置控制系统和基于PC的NC控制系统。它是以发脉冲的形式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和方向以达到精确定位。
2、配套使用的相关硬件:PC机或工控机,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接线等。根据电脑插槽来选择用哪种总线的控制卡。
3、要达到精确定位光是硬件部分是不行的。必须根据你的动作和工艺要求编写相应的程序才可以达到最终目的。
不知是否已经明白?我介绍一款两轴控制卡给你们会更容易理解:
ADT-8502两轴PCI总线运动控制卡
 特征:
● 32位PCI总线,即插即用
● 2轴步进/伺服电机控制
● 16路数字输入
● 16路数字输出
● 直线/圆弧插补,连续插补方式
● 运动中变速
● 非对称加减速运动
功能描述:
● 脉冲输出:
最高输出频率4MHz
差动方式驱动
脉冲输出方式:脉冲/方向,脉冲/脉冲
● 编码器输入:
最高输入频率4MHz
A/B相相差脉冲输入或上下脉冲输入
脉冲倍频:4,2,1
积分型滤波器除噪处理
● 开关量输入:
16通道光偶隔离输入
输入电压5-24V
隔离电压2500VDC
NPN方式,低电平有效
● 开关量输出:
32通道集电极开路输出
NPN集电极开路,5-24VDC,最大电流100mA
● 连续插补:
在运动过程中可以将下一段指令提前处理,平滑运动方式
● 驱动程序:
DOS:C++程序库
Windows98、2000、NT:动态库、静态库
基于DOS和Windows的应用示例。
应用案例:
● 切割机
● 激光切割
● 绘图仪
● 点胶机
● 两轴焊接机
● 钻孔机
● 冲孔机
如有疑问可直接咨询我13510574969,tonysales@163.com, www.adtechcn.com

网友D:
看得出来tonysales:先生是做国产低端控制卡的,所以就有“运动控制卡就是基于PC总线的一种高性能的步进/伺服电机运动控制卡”与“它是以发脉冲的形式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和方向以达到精确定位。”其实,运动控制卡并不一定是基于PC总线,发脉冲形式控制电机也只是最简单的控制方式,不过,一般的要求,国产卡就够拉,2轴可能也就是2000元左右吧,听说在广东有1000左右的2轴卡。绿影如果要求不高,近可以大胆选用。

网友E:
“它是以发脉冲的形式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和方向以达到精确定位”tonysales给我的感觉,好象是刚入行的新手,热情有余。

楼主:
还有没有高手讲解更详细些呢?

网友E:
,请问如何配套使用哪些相关硬件,才能实现这个想法呢?
还需要电机放大器、电机、传动机构

能把它装在个人电脑来使用实现自动定位功能吗?
看你选择的型号,大部分可以。

楼主:
TO:刘老师
刘老师,你说的那个运动控制卡可以装在个人电脑来使用实现自动定位功能,还需电机放大器.这个电机放大器是PLC吗?还是另一种放大模块产品呢?请解释一下好吗?我在这方面比较菜鸟的.谢谢

网友F:
一个最经济的自动定位系统做法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17263 和 如何配套使用运动控制卡, 这两个是同一件事还是不同的事?
两轴自动定位系统,定位的点有多少?,几个点还是几百几千个点?
定位的点数不多,你可以用PLC等实现,定位的点数较多时,恐怕应该用一套数控系统来实现,类似钻床数控系统.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的不应该只是一个卡,你应该有一套点位控制的数控系统。
问题是,这些点位控制的数控系统往往是驱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而不是驱动普通的交流异步电机。

网友E:
电机放大器,也称电机驱动器,与PLC没有什么关系。

楼主:
TO; 亦云人云
你好,先生你真利害,知道是同一个人发的题目,这两个是同一个项目,不过想法有些改变,为了能把装配工件要求的文件在显示屏上显示出来,我们想用个人电脑来做这个平台,看有何产品能配套使用,目前我们的产品在一百种左右,所以目前要定一百个点左右,以后还会增加点数和相关文件,不知道如何去做这个项目才好,请多赐教.谢谢

网友F:
建议请你先看一下这个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7552
求助:家用电脑的另类用法

楼主:
TO: 亦云人云
受教了,前辈真是了不起,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先谢过了.

楼主:
再请教亦云前辈一个比较菜的问题,请问普通的触摸屏能和PC直接连接吗?要不要用到什么软件才能连接使用?谢谢

网友F:
凡和PC连接,必有软件;
未连过触摸屏,不了解触摸屏的软件.

网友E:
再请教亦云前辈一个比较菜的问题,请问普通的触摸屏能和PC直接连接吗?要不要用到什么软件才能连接使用?谢谢

你把触摸屏和PC连起来干什么?

网友G:
大概是绿影: 先生触摸屏用起来比键盘更顺手吧!哈哈!
我的猜测是绿影先生想用触摸屏取代显示器和键盘鼠标吧。

网友E:
好象有一种平板式的工控机,不过,好象不便宜。

楼主:
刘老师,我的想法确实是想用触摸屏取代显示器和键盘鼠标,而且要把触摸屏用吊臂倒吊起,象很多数控机一样,方便操作和观看,哪位做过这种连接的高手能够指点一下吗,大家帮帮我吧,先谢过了,

网友E:
不是一共只有1万块钱吗?还是别想这个方案了。一个你看得上的触摸屏就6-7千块。

楼主:
我可以买到便宜的触摸屏,问题是用何软件可以连接使用,大家就当作讨论的话题来讨论也行呀.

网友G:
你得试一下PC没有键盘和鼠标能不能正常进入桌面并启动“启动”栏里的程序先。

网友E:
如果你打算用几百块的便宜货,那种东西的内部通讯是写死的,没有你开发的余地,也就是说,除了指定型号的PLC,它不会与其它东西协调工作的。

网友G:
to;刘老师
能否用软件在PC上模拟触摸屏的通信协议?
我的意思是PC没有键盘和鼠标正常启动进入桌面并启动“启动”栏里的通信接口程序,这样来实现替代键盘和鼠标;
这个方法好象有很大的软件工作量,另可靠性也要大量测试.

楼主:
哦.那样看来,我的方案又要泡汤了,真的没有使用触摸屏的好办法了吗?

网友E:
"我的意思是PC没有键盘和鼠标正常启动进入桌面并启动“启动”栏里的通信接口程序,这样来实现替代键盘和鼠标;"
这种方式理论可行,但是,有什么意义吗?无论是直接的经济成本还是开发成本,我都觉得没什么价值。

网友H:
其实GALIL的控制器也是很好用的,编程简单,就是不便宜呵呵

网友G:
to刘老师:
这样做的优势就是减少了人机界面的体积和放置问题(可以挂在方便操作的地方,我以前做机械手时有用到过,只是接的PLC),而工业键盘和轨迹球都还要找个地方放,还容易脏。

网友E:
沙边小李:
可以直接买带触摸屏的工控机吧,和用鼠标一样,编程要容易得多。

网友G:
是吧?!
我还不知道有这类产品!落后了!呵呵!

楼主:
我也想学编程,有那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迷津。谢谢。

楼主:
有带触摸屏的工控机,不过编程要用C++,这个难度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