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616G5显示SC

楼主(2006-03-17):
我有一台616G5的变频器一通电就显示"SC'而且不能复位,光耦全部换掉了可还是没有用.请问哪位高手知道什么原因?感谢您的指导.谢谢.

网友A:
负载短路.....检查模块和霍尔...

楼主:
我们检查过了模块是好的啊.

网友B:
你想要的话我们公司的有

网友B:
你想要的话我们公司的有,明天打021-64463689我姓程

网友A:
如果模块是好的,不带电机报就可能是霍尔了或者光藕附近的小电容了....检查检查..

网友C:
CPU是好的吗

网友D:
驱动用的是pc929吗?是否动作。

网友E:
换检测光藕.

网友C:
电流检测,CPU

网友F:
先检查反馈光藕的输入端有无电压(正常时0V左右)

网友G:
换电容试试

网友H:
有没有备件,如果有,可以帮你检测一下,收费合理,免费检测,修不好不收费!
联系方式:13054532493

网友C:
好了没有啊,我可以帮你啊

网友I:
先排除控制板是否好?然后在查驱动 /逆变

网友J:
“SC”表示负载短路、变频器的输出或负载已短路。重点检查电机是否烧毁;绝缘是否劣化;电缆是否破损而引起的接触和接地等,主要检查变频输出端是否发生了接地短路。

网友K:
仔细查检测光藕及引脚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