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选取CAN总线网络电源的功率
just do it

楼主(2006-03-17):
我现用8个普通CAN通信节点和一个上位机组成CAN通信网。其中上位机采用ZLG-PCI两路非智能接口卡,节点由ATmega128+sja+PCA82c250+6n137+16字符×2液晶显示+气敏传感器构成。
使用交流转24V电源对总线以及系统供电,不知采用多大功率的电源合适?
另外节点中采用24VDC转5VDC转换芯片,选1W的还是2W?
请达人给予建议.多谢了!

网友:
请教周立功技术人员给予一下解答:
网络电源选择基本原则:需要计算每个节点的消耗电流,以及电源导线上消耗的电流;因此,不仅与设备节点相关,而且与电源安装在网络中的位置有关。同时,电源必须留有较大的容量余地。
DC-DC与设备节点的功率参数相关。

网友A(2006-12-28):
欢迎交流CAN相关技术 gsjcn@163.com QQ 29992108(不长在线)
-----------------------------------------------
提供CAN光纤模块、ISA接口CAN适配卡,CAN总线采集模块,多重冗余,稳定第一 办公电话:0531-82999787 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