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什么是自愈式电容

楼主(2006-03-17):
求助:什么是自愈式电容?

网友A:
不知道阿

网友B:
金属化电容器的显著特点就是具有所谓的“自愈性”,即在介质击穿时击穿点能像伤口愈合一样,瞬时恢复绝缘性能。 请参看:
http://www.shuigong.com/papers/dianqi/20051116/paper7806.shtml
对金属化电容器自愈性能的分析

楼主:
谢谢你!我去看了,

网友C(2009-09-28):
自愈式电容器采用单层聚丙烯膜做为介质,表面蒸镀了一层薄金属作为导电电极。当施加过高的电压时,聚丙烯膜电弱点被击穿,击穿点阻抗明显降低,流过的电流密度急剧增大,使金属化镀层产生高热,击穿点周围的金属导体迅速蒸发逸散,形成金属镀层空白区,击穿点自动恢复绝缘。因此,这种可以自动恢复的电容,即称为所谓自愈式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