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绝压变送器零点调整

楼主(2006-03-17):
一台EJA绝压变送器带HART协议,测量范围:80~110Kpa,不慎误调机械零位,现微正压下显示-2Kpa,求助如何尽可能恢复出厂值?

网友A:
1.可用HART直接重新设定量程
2.可用真空泵为变送器抽真空.生产中若有绝压环境,实验室就会有实验用真空泵.接好后抽一个大气压就好.
注意:校验完后表将显示一个大气压,即1005mbar左右
3.注意:此为下策,若要求精度高请寻求更高精度的真空泵

楼主:
感谢“故人”兄赐教!苦于没有绝压环境,用HART直接重新设定量程是否在低限压力一值上直接输入大气压?具体输入多少Kpa为好?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A:
不行.必须要在抽掉一个大气压的情况下重新设定零点,用HART或零点按钮都可以.因为你现在的情况是把一个大气压忽略掉了,将来使用时将会在上位控制系统中显示负压.其实你的量程已经范围已经够小了,我不知道是否用在显示抽真空的情况下.一般的国产真空泵能抽到50mbar就已经不错了.

网友B:
如果知道量程的话就直接在1个大气压的时候输入一个你所需要的电流值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