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压力仪器稳定性的一些方法

楼主(2006-03-17):
    对压力仪器、以及其它涉及传感器及信号处理的检测仪器,稳定性可通过以下5 项指标进行评价:
①输出信号本身的自然跳变情况:仪器上电预热进入稳定工作状态后,在零压力状态下,连续观测仪器的输出信号5分钟,其自然跳变振荡值越小越好,好的产品此指标应<0.005%FS;以常见的4~20mA输出的变送器为例,若5分钟内零位输出4mA的自然跳变量<0.0008mA,说明变送器的性能比较好;若连续5分钟零位输出4mA的自然跳变量>0.004mA,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②输出信号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由于压力仪器通常用于工业现场,应着重于考察抗工频干扰的能力和抗静电干扰能力;好的产品抗电磁干扰能力至少在PLC之上,可用如下方法识别抗干扰性能低劣的产品:
——在通电情况下,用手接触压力仪器的外壳,观测输出信号的变化量,变化量>0.1%FS,是抗干扰性能低劣的典型标志。对4~20mA输出的变送器而言,0.1%FS = 0.016mA
③输出信号随供电电压变化的情况:在仪器允许的供电电压范围内,逐渐增大或逐渐减小供电电压,观测记录仪器零位输出随电压变化的情况,稳定性好的产品此指标应<0.005%FS/V。对4~20mA输出的变送器而言,0.005%FS/V = 0.008mA/V
④长期稳定性和短期稳定性:长期稳定性描述的是一个较长的时期(通常为年)前后,仪器对同一个标准量的测试,保持一致性能力的指标;年变化量越小越好。长期稳定性指标不便直接考察。但可以通过测试一个较短的时间内短期稳定性进行推断。
在仪器规定的基准试验条件下【即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一定的湿度范围内、一定的气压范围内、一定的机械电磁环境下,一定的基准测量器具等】,测试短期稳定性通常采用两种方法:
A、连续进行8~24小时的零位稳定性测试,好的产品的零点漂移漂移量,至少应<精度指标的1/2。
B、加压到60%~80%满量程并保持10分钟左右然后卸压到零压力稳定30秒,反复若干次,逐次观测每一次的回零情况,好的产品的零位偏移量,通常小于精度指标的1/6,若零位偏移量大于精度指标的1/2,说明产品的稳定性比较差。
    另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常识是:按照计量法规定,压力基准仪器,比如活塞压力计,至少每两年要检定一次,这就说明即使是很稳定很稳定的钢或铁,用2年也可能超差的!计量法对数字压力计、传感器等电学仪器,规定的检定时间是1年,所以1年的稳定性指标,是有法定依据的指标,轻信3年、5年等等的稳定性,是有疑问的——如果不定期检定,我们凭什么弄清楚仪器是否超差了呢?
⑤温度稳定性:温度系数越小越好,同时应兼顾温度补偿范围。

网友A:
请问:对外部应力的响应是否也应考虑在内。最主要的指标是那一项?

网友B:
 好东西,支持!
   可惜温度写的太少了,长期稳定性,短期稳定性的指标多为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