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 300与ABB的MP200通讯

楼主(2006-03-18):
    最近,改造了两套系统,但是西门子的S7 300和ABB的MP /200 之间的通讯速度慢,存在丢失数据的情况,采用的是RS485。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2008-10-08):
本来就不兼容的东西,干嘛要连在一起。当然就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A:
要是需要ABB的通讯模块或者有其他需要帮助的,可以找我~!武汉天铭电力自动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张潇婷 QQ:506234975  TEL:027-82638400转605 FAX:027-82636364

网友B:
你用的软件通讯协议肯定不行的,要用硬件的,稳定,不会丢数据,速度可以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刘莉  QQ 57788166   TEL:15921390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