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阻柜切除请教!!!

楼主(2006-03-18):
6kv 360kw高压带水阻柜绕线电机,改变频时,因涉及工频切换问题,想保留水阻柜.请教有无好方?????

网友A:
可在转子引线出口加一断路器,在变频时将其合上,在工频起动结束后也将其合上,以防短将水阻的接触器释放而出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