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多次调用一个fc块

楼主(2006-03-18):
我用内部变量做了个fc块,可是不能同时调用两次或两次以上,请问怎么才能多次调用都不会有问题呢?   谢谢

网友A:
检查每次调用FC块时,FC块内的中间位是否一样。

楼主:
我见过有人做成一个fc多次调用,但我实现不了我觉得有什么设置没有设定,我现在用一个fb多个db于之关联,实现多次调用的功能

网友B:
FC、FB以及DB能够多次重复调用这是SIEMENS PLC的优势, 也是最吸引人使用的地方,大大的提高了编程效率。
参考一下手册,学习一下SIEMENS的结构化、模块化编程,效率很高。

网友C:
你没有用好形参和实参
以后多看说明书
多问你的同行所、

网友D:
给你个例子参考一下就知道了,以下是模拟量转化的功能块`
 network1
      L     #AI_RES_MAX
      L     #AI_RES_MIN
      -I
      L     10                          // 10%
      /I
      T     #TEMP
      O(
      L     #AI_RES_MAX
      L     #TEMP
      +I
      L     #AI_PEW
      <I                                // OVERRANGE
      )
      O(
      L     #AI_RES_MIN
      L     #TEMP
      -I
      L     #AI_PEW
      >I                                // UNDERRANGE
      )
      =     #AI_FAULT
network2
      L     #AI_PEW
      L     #AI_RES_MIN
      <I
      JC    M001
      TAK
      L     #AI_RES_MAX
      >I
      JC    M001
      TAK
M001: ITD
      DTR
      L     #AI_RES_MIN
      ITD
      DTR
      -R
      T     LD     0
      L     #AI_RES_MAX
      ITD
      DTR
      L     #AI_RES_MIN
      ITD
      DTR
      -R
      T     LD     4
      L     LD     0
      L     LD     4
      /R
      T     LD     8
      L     #AI_ENG_MAX
      ITD
      DTR
      L     #AI_ENG_MIN
      ITD
      DTR
      -R
      L     LD     8
      *R
      L     #AI_ENG_MIN
      ITD
      DTR
      +R
      RND
      T     #AI_VALUE
network3
      SET
      SAVE
IN:
#AI_PEW,#AI_RES_MIN,#AI_RES_MAX,#AI_ENG_MIN,#AI_ENG_MAX
OUT:
#AI_VALUE,#AI_FAULT

网友E:
同意一楼的,肯定是调用时没有改变背景数据块造成的。

网友F:
在调用FC功能时,最好把FC内的中间位通过实参保存一下,不同的调用,用不同的实参保存,这样就能够解决多次调用的问题.
在调用FB功能块时,就不需要通过实参保存,因为它是通过DB块来保存数据的,不过通过FB来实现多次调用时,就需要多个DB块

网友C:
修晓东:你好

在调用FC功能时,最好把FC内的中间位通过实参保存一下,不同的调用,用不同的实参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