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5KW的电机使用

楼主(2006-03-18):
现有三台75KW转速为1500的变频电机闲置,恰好单位使用了一台75KW转速为1000的变频电机而且此电机没有备件,所以想用75KW转速为1500的变频电机代替使用,不知道变频器参数需要做那些修改.变频器使用的是SIEMENS的6ES7系列

网友A:
要看你原电机在满负荷时的功率余量有多少,电机工作时的转速是多少,如果原电机工作在低速满负荷状态或电机此时功率余量很小,则电动机无法正常工作,因为4极和6极电机转矩差得很多,仅供参考。

网友B:
看你原来转速为1000r的电机在工作时候负荷怎样?
就是电流大不大!如不大就可以用.或者直接用矢量型变频器驱动.在运行进行电机自动矢量检测.
有问题可来电交流13556899364!

网友C:
楼上的对.  如果可行的话修改下额定电流吧.一般同功率的电机极数越多电流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