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MCGS参数问题

楼主(2006-03-18):
你好,我在应用MCGS时有个比较迷惑的问题请指教。
在使用某些控件的时候,显示的参量已设置为最小0,最大100。
为什么在使用的时候会出现值为105的现象呢?我把仪表的参数调整了一下后就恢复正常了。请问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在规定好最大最小值后不是应该就在这个范围内变动吗?外部的仪表等能对MCGS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楼主:
为什么都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A:
实际上,可以说是MCGS的一个BUG了,或者说MCGS的数据对象的限值是没有实际作用的,只是没有去掉;再有,您使用MCGS的版本中,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现在MCGS 6.2已经发布,你可以给我发MAIL索取测试:mcgsdlh@126.com。
请你做个测试:我们将一个数值变量的限值设为:0~100,但是,通过输入框,我们还可以将1000赋给这是数据对象。
那么,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我们对于通道连接的变量,我们不直接显示,可以通过一个循环策略,将超过 变量.max或低于 变量.min的过滤掉就可以了。
因为我自己编写驱动,所以,特殊的驱动里,我就直接加入滤波了。
如果深入的讨论,请登录 http://bbs.hmitech.com

楼主:
你好!请问6.2版什么时候发布的啊?他比5.5版本增加了那些功能啊?谢谢

网友A:
登陆 http://bbs.hmitech.com 留下邮寄地址,我们给您发送6.2版光盘!

网友B:
也能给我一份吗?

网友C:
我在用5.5版本,也给我一份吧!
wulinsheng@21cn.com

网友D(2006-08-29):
1楼回答正解,新的版本解决了很多问题

网友E:
BUG~6.2已经推了半年啦~大家等着我们出6。5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