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一个光偶触发两个同等可控硅

楼主(2006-03-18):
也就是说要做个一个光偶控制两个并联的同等功率的可控硅,但是一直就是会出现一个使用大,一个使用小,就是两个使用功率不一,造成会过热而产生不会断开,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你不太容易选到两个参数非常一致的可控硅;一要加隔离电阻,二要驱动能力足够大就行。

网友B:
严格上说并联的两个可控硅功率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你首先要保证尽量选取两个参数最一致的可控硅,然后就是要解决你的门控电路同时触发的问题。从你说的现象来看,我怀疑你的门控电路没有同时触发两个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