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采集问题 急!!

楼主(2006-03-18):
请问各位大虾:需用施耐得采集模拟量时,但采集点距离PLC站有将近600米 这个有可能实现吗?如果能应该怎么弄呢!帮帮我 急!

楼主:
怎么只有人看没有回答我啊  急啊

楼主:
请问用模拟量隔离放大器能不能实现啊!

大家帮帮啊?

网友A:
远程I/O

网友B:
采集站用PLC加无线数传机,或载波遥控,与PLC站进行通讯不就可以了吗,指示贵一些而已

网友C(2006-04-19):
采集站用PLC加DTU,与PLC站+DTU进行通讯,双方采用动态域名分配地址,可以采取GPRS或CDMA,按流量收费但根据不同地区价格不同.

网友D:
600米不算远, RS485有效距离为1200米

网友E:
有谁用过K32系列控制器啊,有问题请教!

网友F(2012-01-19):
600米不算远,用专用的仪表信号电缆家信号隔离器就可以,我用的施奈德PLC,现场仪表距离PLC柜差不多1000米也有的

网友G:
可以直接使用屏蔽线将模拟量型号结束模块,关键是屏蔽要做的好,不然模拟量的值会不准。

比较好的办法是在采集点附近安装采集模块,然后用通讯将采集值反馈到CPU。如果用Quantum系统,可以使用RIO 或 DIO总线。如果采用其他的PLC,可以使用STB分布式IO系统,再用通讯和主PLC交换数据。STB支持7中被广泛使用的通讯协议。

网友H:
既然是采集模拟,用4~20ma电流量输送,600米远是不成问题的,关键是屏蔽要做的好一点就行。

网友I:
距离太远了,采用光纤传输吧!这样能够保证信号的传输质量,可以加远程IO的形式也可以采用模拟量/光信号转换装置。

网友J:
若是电流信号可以直接使用电缆传输,但其电源最好不要使用PLC卡件本身的输出,可以外加稳压电源供电,如果是热电势或者热阻信号最好使用温度变送器输出传输,当然若控制精度及要求不是很高,也可以直接使用电缆到控制柜卡件处。

网友J:
如果模拟量不多的情况下,也可以在装置的就近加个模拟量处理模块,不如研华的带RS485总线传输的模拟量处理模块

网友K(2012-10-19):
你这个建议你用远程分布式IO或者通讯去采集,施耐德的支持canopen和modbus但是can通讯速度更快,若你的实时性要求高就用can吧

网友L(2015-04-13):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多股电缆,减低导线电阻

网友M(2016-11-18):
你可以走线缆家配电器进行数据传输要是想节省成本可以使用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