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浆液位测量

楼主(2006-03-18):
我遇到一个测量纸浆液位的问题:一个开口容器,装的是纸浆,采用什么方式测量效果较好,请教各位高手 量程:20米

网友A:
超声波液位计

网友B:
如果没有泡沫的话,可以使用超声波的;当然也可以使用法兰式液位变送器。

网友C:
蛋法兰式液位变送器也许是最简单与经济的方案

网友D:
平面法兰式液位变送器。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E:
用平面法兰式或插入法兰式的即可。

网友F:
用法兰式液位变送器

网友G:
如果没有泡沫的话,可以使用超声波的;当然也可以使用法兰式液位变送器。当然还可以采用E+H的放射源液位计。。。。

网友H(2008-05-03):
用平面法兰式或插入法兰式的变送器

网友I(2008-06-07):
超声波检测控制器应该是比较好的方案,最高精度在0.5mm,非接触式,不受纸浆的浓度等影响。上海慧森电气已经把几大巨头的超声波国产化,同时具备模拟量输出和开关量,价格很低。www.hiison.com,021-62163775,service@hiison.com

网友J(2008-07-17):
插入式法兰液位变送器,或者平法兰液位变送器也可以,注意解决积浆问题。

网友K(2008-09-16):
平面法兰式液位变送器

网友L(2009-01-31):
开口容器可以选用单法兰液位计

网友M(2009-07-15):
我也没发现什么好用的

在浆料方面我用过的有 超声波 ,电容式液位计,法兰式,雷达

都不好用,主要原因还是浆料又热又粘,热的时候影响检测仪表探头,超过70°问题就很频繁

浆料液位一下去,电容式的等等侵入式液位计就不好使了,第一次第二次还可以

久了原料就干了,覆在仪表上,灵敏度就下降很多

水蒸气问题还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用过超声波,雷达的,水蒸气影响很大,探头上面都是水

同样影响测量

网友N(2009-08-17):
法兰式液位变送器最实用.

网友K(2009-10-08):
我们用的是法兰式,还行,根据安装方式选择合适的液位变送器,如平法兰,凸法兰

网友O(2009-11-30):
建议用不锈钢浮球,自做导块来带动行程开关,是最经济最可靠的方法。

网友O:
在纸浆液位的控制上,应该遵从简便可靠的原则。如果做DCS站,或者做简单的自动化控制,开关点是很适合的,因为有好多复杂的因素,使我们的仪表很难长期稳定工作。

网友P:
2090的罗斯蒙特的液位计,不错哦

网友Q(2012-12-10):
各有缺点,看工艺和设备情况而定,常用的法兰式比较多,注意堵浆,密度问题,搭桥现象有的时候会出现显示问题。

网友R:
集气导压非接触式,也叫鼓泡式,憋气式,

也不值几个钱

皮实耐用,好使唤滴日太鸟,连凝固板结的水泥浆都不怕,连泥浆池结冰都不怕

若拿它测纸浆,棉浆,简直就是盘小菜鸟 。。。。。。

网友R:
测器价儿越贵,往往难日难使唤 ,,,就象藏獒一样,难养,难使唤,难日,,,

谁若不信呢,

请去强奸藏獒试活一哈,藏獒免费给您干 ~~~~~  ~~~~~~~

网友S(2013-10-23):
可以使用单法兰式液位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