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有ABB ACS800应用经验的高手

楼主(2006-03-18):
小弟这两天在现场调试四台ABB ACS800,以前没用过,现在看说明书在现场调,发现三个问题:
1、在变频器一上电时控制盘显示:PANEL LOSS(5300),查手册是说控制盘被选作ACS800的当前控制地,控制盘与ACS800的通讯中断。但按手册的设置更改了选择后依然如此,不知道为什么。2、这四台变频器在断电后,控制盘LED依然亮,而不是像别的变频器似的,断电后控制盘会灭。
3、变频器上电后,内部风机运转,但过几分钟就会停下来,为什么?
  四台变频器都是这样。现在又找不到供货商咨询,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1,可能控制盘与控制板是不是没有连接好。可以设置故障管理组参数关于控制盘丢失后变频器动作。
2,因为辅助电源是从直流母线供电,直流环节有电解电容,放电有一个时间,所以那个灯会亮一会儿。
3,该风机是可控风机。上电后,内部风机运转,过几分钟,就会停下来。如果你启动了变频器,风机会立即运转。如果这时发出停止命令,风扇也会继续运转直到检测到温度低于某个值。这样,就等于延长了风机的寿命。

网友B:
PANEL LOSS 只是上电时盘没接好,重新接一下吧.
盘不熄的问题,你是说断电很长以后,还不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定是你在控制端子上进来的别的控制电源.
ACS800-01,ACS550-01等系列变频器,其风扇是可控的,这样做是为了延长风机的寿命.

网友B:
如果还没搞清楚,请联系 QQ 317380825,欢迎进群,7489507。

网友C:
变频器的主电源和控制电源是分开的,如果控制电源没有关,LED就是一直亮的;风扇的问题我赞成吴仙

网友D(2006-04-30):
风机寿命是延长了,可架不住风机上端的两快板子坏的频繁,两块一万多呢!风机可控纯脆是多此一举!

网友E:
第一个问题,你把控制盘拿下多插几次,就会解决。
第二个问题,风机转一会儿自己停是正常的,只有当变频器运行信号来时风机才会再次启动。

网友F:
同意六月..复位一下就好了

网友G(2006-07-06):
控制盘是与RDCU板接在一起的,里有必要检查这条线是否完好,
控制盘断电后还有电里就要检查RDCU板的电源是否还有电,如果RDCU没有电控制盘还有电说明里接线错误,ACS 800系统的控制电是在主电接触器前端取电的,只要里不断控制电的总开关控制盘都有电。
ABB的风机是变频风机,主要检测变频器内部的温度来控制风机的转速,如果变频器长时间没有工作,变频器的风机会停止运行,也可以通过改参数把风机改成横速50HZ运行,这样会提高控制班的寿命,如果你认为控制板性能不好,可以使用外部供电,380V就可以。

网友H(2006-08-15):
变频器在断电后,控制盘LED依然亮.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我们公司有台ACS800的变频器,偶尔也有这种现象,把端子排上外接急停按钮的线拆掉一根后,LED就熄灭。搞不懂是什么原因。

网友I(2011-07-09):
主板rmio板的供电电源是外接的24v电源,,所以停电后控制盘灯还是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