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I、DP混合网络中哪个是主站

楼主(2006-03-18):
我是一名PLC初学爱好者,请问MPI、DP混合网络中有两个以上CPU315—2DP模块,那么哪个是主站,哪个是从站。主站和从站如何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A(2008-06-12):
看你用那种通信网络,如果是MPI的话,就得先设定,然后再分站下载编号

如果是DP的话,先下载那个就是那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