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6故障请教

楼主(2006-03-18):
OUT.PHASE.FLT无法修改到NO状态,变频器一直报警,无法启动

网友A:
翻译后为输出相位故障,试着检查是否缺相、或改变相位吧。0512-68289509 陈工

楼主:
关键是不接电机也跳这个保护,

网友B:
施耐德变频器必须接负载使用,太小了不行,建议额定小一个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