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为没掉电保持吗?

楼主(2006-03-18):
方向控制是 LD M1000 LD M521 MOV K32 D500 LD M1000 LDI M521 MOV K16 D500(是当M521通电时使电机正转,M521不通电时是电机反转,其中M521 D500都是掉电保持的。)我设置的是让电机反转(即M521断电),正常开停机时(只要不关给PLC送电的总电源)方向运转正确。可是一旦关掉总电源再送上电第一次开机时电机总是变成正转了(可是M521 D500都是掉电保持的呀,即使总电源关断后M521 D500也应该保持原来的数值,而且我监控了一下,确实M521 D500里的数值都没变。既然D500的数值没变,电机就该按照设置的反转才对呀。),但第一次开机后立刻停机再开机时电机自己又按原来设置的反转正常运行了(我什么也没动)。我检查了一下程序, LDI X1 SET M40 LD M40 MOV K1 D10用来关机(X1是关机开关)。是不是因为M40不是掉电保持的,所以范了上面我说的问题呢?可是D500的数值没变,即使M40不是掉电保持的,电机也该按照设置的反转才对呀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因为变频器默认的是正转方向,虽然我设置的是反方向但因刚送上电时,先是变频器正转的灯亮,大约1秒后反转的灯才亮正转灯灭,我设置的反转信息才起作用。PLC和变频器是同时给电的,我猜测可能是通讯可能反应慢所以得1秒后起作用???我试在按开机按钮后延时2秒后再执行开机动作,可是在正转灯没灭时按开机按钮,虽然开机动作晚了但还是执行的是正转,如果在正转灯灭反转灯亮后按开机按钮,即使不加开机延时执行的也是反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