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与电机风机的问题

楼主(2006-03-18):
现有一台挤出机,欧路调速。
在运行的过程中,出现电机风机跳闸现象,然后调速器上显示“热敏电阻报警”。也可能是先显示了热敏电阻报警,电机风机才跳闸的。反正这个过程应该连贯的。
跳闸以后,我用万用表测量电机风机的交流接触器的触点,发现三路都不通。然后拆下来量就是通的。再重新安装接触器,接好线,运行了一段时间,有出现了上述问题。
哪位大侠能帮我解答这个问题。感谢!

网友A:
热敏电阻,顾名思义是过热保护的,刚跳闸就量肯定不通,拆下来就凉了。
重新接上去又可以了(如果热敏电阻部不是烧坏的话)
应该是你的电机过载了,或是电机有轻微的短路造成的
我说的对不对请各位指教! ^_^

楼主:
我觉得应该在接触器的控制线路上找毛病。现在的问题是冷却风机的接触器不吸合,风机启动不了。然后调速器才会显示热敏报警。
是不是接触器的线圈在某种情况下(比如说端子松动,零线接触不好)工作不了呢?
至于是哪种情况,我还没到现场去,所以不敢确定。
我只想大家多提点建议,让我的思路宽一点。
主电机肯定没有过载,我在调速的时候一直看着电流表。是不是冷却风机过载了呢?好像也没这个可能。如果风机电机轻微短路,那怎么还可以启动运转呢?
是不是主电机的热敏电阻出问题呢?它不该报警的,它就报警了。
因为这本身是台新设备,刚安装运行没几天。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了?
还是请各位多想想,帮我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客户是个小老板,而且是那种没素质的!特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