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能否改造成带EPS的系统

楼主(2006-03-18):
我单位有一台45KW的电机,原来用变频器拖动,由于线路经常晃电使得机械工作不正常而导致废品,我想直接利用原有变频器改造成带EPS的应急供电系统,不知可行否?

网友A:
可以的,很简单呀.看你打算怎么做了.

网友B:
可以直流供电的变频器可以。

网友A:
可以的,也不太复杂,试试吧

网友C(2008-07-27):
我可以帮你改下,很简单的

网友D:
    根据楼主字面的意思,我的理解是:"由于电源电压波动,大多时候是短暂欠压,造成机械运转速度不平稳,造成废品.想利用现有变频器制造一个EPS(Emergency Power System)应急电源. 我的看法是不可以简单的完成.

  我的前提是"保证你的机械设备速度相对稳定".

  变频器可以利用机械设备的动能作为储能,当出现欠压利用斜坡减速,靠电机发电维持直流电压,但是代价是速度损失.如果机械设备的速度不允许变化,这一功能就不能应用了.

  如果专门在直流部分加电池为储能元件,大概你需要540伏的电池组,急速的放电电流达到90安培,不知要花多少钱,也许只有军事目的的项目才能这么干.

单纯为了解决储能问题:"也许加惯性轮"最为简单. 不知到空间位置和平时的额外损耗是否许可

网友E(2008-10-16):
FS/E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用于交流50HZ、60HZ,额定工作电压至1140V的电力系统中接通和分断电路,用于连续性生产作业线因雷击、短路重合等供电系统发生的瞬间失压、失电(俗称晃电)保持接触器不脱扣。而操作接通.分断与常规接触器完全相同。当事故停电超过定时限时间时,接触器脱扣,达到了躲过晃电保持连续生产不停机的目的。
FS/E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不依赖辅助工作电源. 不依赖辅助工作装置,具有体积小、可靠性高的特点。
FS/E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已经在石油、化工、钢铁等企业发挥了积极作用,能有效的抵御电源电压不稳.瞬间失压.瞬间断电,满足了高要求的连续性生产线使用,本品通过了CE认证?? 联系人:孙先生 13771299334? 邮箱:swzxw_0312@126.com??? 网址: www.mybchin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