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主从机问题

楼主(2006-03-18):
各位高手!
    请出招!
    我用两个14SS主机做个小系统,一个为主,一个为副,中间用485通讯,做双机备份,当主机停电是副机启动,主机来电时副机停止.请问两台PLC通讯指令如何编写?谢谢!

网友A:
我想思路可以这样,主机定期的发一个停机标志到副机,当副机检测不到这个标志的时候,说明主机出问题了,启动副机。当主机启动时,附加检测到这个标志,就停止执行。用RS指令就可以了。
另外由于通讯异受干扰,可以用主机的一个输出作为副机的输入,主机上电就启动这个输出,这个输出的B节点作为副机执行的标志,也是可以的。
以上2中思路都要考虑好执行的延时时间,另外外围线路上一定做好互锁。防止2机同时启动产生意外。

网友B:
PLC产品处
很好,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