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要接正负15伏的流量传感器,请指教

楼主(2006-03-18):
我最近用一长野福田的差压传感器,接在一个层流管上,本来它有一个表头采集和显示气体流量的,可我们采有了用模数转换模块来采集,并通过触摸屏来显示。但没有成功,有谁用过类似传感器的高手,请留下联系方式,详细探论一下。

网友A:
不妨直接把问题贴出来。。。。。。。。。。

楼主:
我的问题其实就是不知道这种传感器的原理和怎么接线的,我现在用的这种传感器有5根线,分别为+15v,-15v ,GND,OUT,ZERO.现在不知道输出信号的公共端是GND呢,还是ZERO.

网友A:
应该是GND,ZERO是零点

网友B:
公共地线,信号负跟电源地共地

北京传感星空自控技术有限公司,www.cgxk163.com

楼主:
欧阳兄的意思是GND是信号输出公共端是吧,那ZERO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C:
我估计是接地

网友C:
OUT是信号输出,GND是公共端.ZERO应该是屏蔽线!

网友D(2006-05-24):
传感器用微差压原理的差压传感器,配以层流管,通过层流管两端压力微小变化间接测量流量!
几线的问题,你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公司:022-59810964让接线员小姐给您转开发,他们回告诉你具体接线方式,如果不方便,可以打我电话:13306138355
让我猜下,你是广东的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