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寻求帮助(关于一个实验台的电阻电路问题)

楼主(2006-03-18):
偶是个刚毕业的人,所以懂的不多,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有个产品,阻抗变化范围在35到100欧姆,额定电流小于0.8安培。要求加在产品的电压在30伏,要在电路中加一个指示电路来判断产品是否工作(既工作是用一个发光LED),要求:产品电压要在30V,电流小于0.8安培,LED不能烧坏了。

网友A:
普通发光LED串3K左右的电阻可以在30V的直流电压下正常发光.看不明白你的目的.请说仔细.

楼主:
我的目的就是产品,与led串联的,

网友B:
LED至少有1.5V的压降,LED串一只较大如100欧的电阻再与一只3欧5瓦的电阻并联,最后再与你的产品串联后加33V电压。
总电流为0.8A时LED支路电流为10mA,总电流减小LED电流减小发光减弱;总电流太小LED可能不亮,再调整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