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再生放电报警

楼主(2006-03-18):
松下A系列伺服驱动器,不定期出现再生放电报警,断电后,再次送电又正常!请问如何处理?该报警与电网电压是否有关?我厂的电网电压不太稳定!

网友A:
使用外接再生电阻。

楼主:
to alame:
谢谢回复!
此现象与电网电压是否有关系?我厂数控车床也出现过再生放电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