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函数

楼主(2006-03-18):
请各位指教,小弟刚刚接触Wincc,遇到了几个问题.

(1)    GetTagByte()和GetTagSByte()的区别
(2)    GetTagByte()和GetTagByteWait()的区别
(3)    printf("Handle: %d\r\n",Handle);在那输出,还是标准C里的打印输出吗???
(4)    ProgramExecute(cmd);    是什么意思???cmd是什么????

急切盼望请各位指教.
谢谢!!!!!!

网友A:
请仔细看看有关变量的内容
1 GetTagByte()和GetTagSByte()的区别在于gettagsbyte是用于带符号的byte类型
2 GetTagByte()和GetTagByteWait()的区别在于GetTagByteWait是直接从PLC读取变量数值的。
3 此用法和C语言相同,输出到标准显示控件上,如:静态文本。
4 cmd是可执行程序,如果其中内容替换成calc的话,就是打开计算器程序,该指令用于在wincc中打开另外一个程序。

楼主:
非常感谢您!!!!!!!!!!!!1
非常感谢您!!!!!!!!!!!!!
非常感谢您!!!!!!!!!!!!1

请问您可以给我一些有关C函数的资料吗??
请问 .dll经常使用的有那些??
useradmin.dll  登陆使用,还有什么??
登陆\退出等等函数在标准c和内部C中找不道呀.

非常感谢您!!!!!!!!!!!!1
非常感谢您!!!!!!!!!!!!!
非常感谢您!!!!!!!!!!!!1

楼主:
非常感谢您!!!!!!!!!!!!1
非常感谢您!!!!!!!!!!!!!
非常感谢您!!!!!!!!!!!!1

请问您可以给我一些有关C函数的资料吗??
我非常想和您交个朋友,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shibaoyou-1981@126.com
请问 .dll经常使用的有那些??
useradmin.dll  登陆使用,还有什么??
登陆\退出等等函数在标准c和内部C中找不道呀.

非常感谢您!!!!!!!!!!!!1
非常感谢您!!!!!!!!!!!!!
非常感谢您!!!!!!!!!!!!1

网友A:
请查看ODK手册

楼主:
我没有ODK手册。请您给我邮寄一份,
 或者告诉我下载的地方吧。
 谢谢!!
 谢谢您一直帮助我,并回复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