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氩弧焊机打不起火是啥原因?

楼主(2006-03-18):
氩弧焊机打不起火是啥原因?

网友A:
检查气压,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B:
你没说清楚,大家不好回答,我说一下.:你问的是手工钨极氩弧焊机吗?有多种,我按这种分析
接触器不能吸合
控制电路问题
焊件接触电阻大
焊枪开关问题
继电器问题

楼主:
接触器不能吸合------能吸合
控制电路问题---------可能是它了不过我对电子不大行
焊件接触电阻大------是焊不锈钢线材的,接触电阻应该不大
焊枪开关问题-------开关正常
继电器问题-------继电器正常
现在焊针在极靠近焊件时能点燃氩气,在接触焊件时能打起火花可却不能焊接,郁闷中:(
谢谢上面两位同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