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关于采集卡的采样频率

楼主(2006-03-19):
最近要作一个电压的数据采集,是同时测量几个电压,有直流也有交流。现在有一个问题搞不懂,就是每个端口的采样率能不能分别设置,比如说测交流的通道的采样率设为每秒采集1000个点,而测直流的通道设为每秒采集1个点,各位大侠帮帮忙解决呀!
十分感谢

网友A:
可以呀~
NI的产品就可以,用LV可以设置的。

网友B:
可以的,如果是同步采样,每个通道可以分别设置,如果是分时采样,要通过软件分频来完成。产品很多。simeonpu@163.com

网友C:
完全可以,同步比较简单,直接设置就可以,异步的话,API函数设置后不能同时取2个以上的通道,是分时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