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经济间谍引发的技术难题!

楼主(2006-03-19):
去年我公司购买了一套郑州丰博的冲板流量计用于水泥厂生料计量,但在设备尚在安装阶段传来消息:该公司老板系经济间谍,在南方一公司盗取技术后回郑,利用所窃取的专利技术组装计量控制仪,事发后被判有期徒刑,直接导致我方供货停止,现在到货的设备有:FB-FEEDER CONTROLLER动态计量智能控制仪,称体,缺失的有:称体说明书和标定用的标准砝码。
   由于没有砝码资料,我方无法进行标称,下料极不准确,实际下料量远远大于给定,现在只能靠DCS发出电流信号直接控制阀门开度下料,等于说整套系统没有用,我们知道这种流量计原理是从称体传感器取一重量信号送进控制仪,在控制仪里进行相应运算后得出瞬时流量,称体并不发出速度脉冲信号,我们现在想要恢复其自动下料功能将面临两个问题:1、标定砝码的重量  2、是不是该控制仪中还有某个参数决定物料流速而需要调整,或是这种控制仪必须要有速度脉冲信号输入才能正常工作?要是第二种情况的话,那就不能用了,但更换控制仪应如何选型?
   由于不能正常下料,我公司每天损失数万元,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台冲板流量计,让我们当中的有识之士一起来谴责这种盗取技术的不法行为,也请做过这种系统的朋友不吝赐教,解决这个难题!jiandao123456789@tom.com

楼主:
   可叹,以天下之大,竟难觅知音!
   看来只能期待高手出现了!

网友A:
你说的是一种配料秤,很好控制的.
1、重量标定问题:
标定时不需要特定砝码,用重物标定就可以,当然需要知道重物的重量
2、标定
在配料秤中,有一配料仪表,标定都是在静态下进行的,你可以把仪表型号及生产厂家告诉我,我传给你
3、物料流速问题
通过配料仪表会产生模拟量信号,通过模拟量控制阀门开度,达到调节瞬时流量目的。

楼主:
 先谢谢了!
   1、仪表型号就是FB-FEEDER  CONTROLLER动态计量智能控制仪,郑州丰博(全称记不清了)公司出品
   2、另外你说的砝码重量随意我不敢苟同,因为我在另一家水泥厂了解到:他们的生料计量也是类似的称,是石家庄生产的,他们配套的砝码重量是4.04公斤,河南长城水泥厂的听说是17公斤,我想,这个砝码重量是不是在标定时对应的是这台称的额定喂料量?要是这样的话,那每个称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标定砝码重量
   3、你所说的 “通过配料仪表会产生模拟量信号,通过模拟量控制阀门开度,达到调节瞬时流量目的”我明白,这个控制信号是反馈和给定进行差值运算得出的,而反馈的是重量毫伏值,他在仪表中要想转换成流量值则必须有一个速度值与他相乘,才能与给定的流量值相对应起来,速度值从何而来?这是我所不明白的
   我的观点不一定对,请指教,资料发至jiandao123456789@tom.com多谢!!

网友B:
你是皮带称就要有速度脉冲信号输入。称重传感器取一重量信号到仪表输出电流信号就可调节开度了。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A:
速度从何来?有2个答案
1、在皮带秤上有速度传感器,不知你的配料秤是皮带配料还是其他形式
2、因为电机是匀速运动,不需要速度传感器,直接内给一个脉冲数,之后得出累积值,或做其他相应运算。
有可能就是速度内给。

楼主:
回复:盛世自动化
    很好,你所说的第二种情况我很赞同,但这台仪表里好像没有见到那个参数是决定脉冲数的,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