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6-03-19):
请问大家,编程的时候,什么时候用中断,什么时候用子程序?

网友A:
中断和子程序是不同的概念,虽然都是一段程序,但是调用的机制不同。
中断一般用来响应一些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的事件的处理,对应这些事件分别有时间中断、输入中断、以及故障响应的中断。一个系统对中断的个数是由限制的,而且也要求中弹的程序要精简,不能在中断程序内作复杂的计算工作,如PID调节等。
子程序是为了代码重复使用和结构化编程的需要提出的。子程序的运行需要主程序或其他子程序调用,传入输入参数,提取输出参数就是程序的结果

网友B(2006-05-08):
在控制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建议用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