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PLCSIM

楼主(2006-03-19):
各位老师请教,我怎么在用PLCSIM模拟运行程序时看不到梯型图的运行状态呀,比如说触点的闭合等等
谢谢了

网友A:
你监控了没有呢?

楼主:
监控了,但还看不到,cpu显示运行,就是看不到梯型图的流程
(运行流程),下载也没问题

网友B:
我想问问:你是下载到模拟器里面还是下载到CPU里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