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联接S7200与PC

楼主(2006-03-19):
各位大虾:
兄弟紧急求援:我使用S7200 CPU224,easyView触摸屏做项目。现在屏和PLC能正常通讯。现在PLC程序需要做修改,我想监控PLC程序,但PLC和计算机老是不能通讯。我从触摸屏的系统参数中看到PLC的地址是2,就PLC的通讯地址设置成2,波特率分别设置9600和19200来试,也不能建立连接。同样的计算机和PC/PPI电缆,测试其他S7200 CPU224PLC都能正常通讯。原来做这个项目的朋友已经离开单位联系不上,老板催的有急。兄弟学习使用S7200时间不长,求教各位大虾帮助。先谢谢各位!

网友A:
比较奇怪。

网友B:
我想问题还是出在了通讯方面,仔细检查波特率和协议。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问题我已经解决,不能联接是的变频器干扰引起的。当时没有处理好变频器产生的干扰,用的PC/PPI电缆质量有点问题。重新设置了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另换一种PC/PPI电缆,一试即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