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异步电动机直流制动整流二极管如何安装?

楼主(2006-03-19):
各位高手,15A的整流二极管四个,桥式整流,做异步电动机直流制动电源,工艺上如何安装?是否需要装散热装置?

网友A:
制动器的直流电阻多大?

网友B:
如果15A够用的话,我看就不需要散热装置.

楼主:
我是想知道如何安装二极管,四个15A的二极管、一个电位器,不会用印刷板的,可怎么装呀,请指教!最好用图片。谢了。

网友A:
固定在电机接线盒里——如果不用考虑尺寸和散热。

网友B:
电位器需调节应装在控制面板上,二极管不好固定,就换成桥堆好了.如KBPC 5010 一个5MM的螺丝就可固定.

网友C:
把二极管固定好,用电线把它们连起来,15安如果能满足需要说明负载不大,不用考虑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