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从站开发

楼主(2006-03-19):
作为一名新手  我想将一个带有485接口的MCU +软件方式实现DP从站功能。
遇到以下几个问题 还望各位不吝赐教,万分感激!!!
  主站是采用西门子的CPU315-2DP + STEP 7 组态软件
 1.  采用D形接口(母头)是否可以只将MCU的A、B 2线焊至3、8脚即可? 是否还需要焊其他引脚?
 2.  查阅了有关资料 了解在建立通信前主站要发送诊断数据(Slave_Diag)和通信接口配置(Chk_Cfg)等一系列报文给从站 那么这样的格式是怎么样的 ?是否也象协议说明中的那样 SD1 DA SA FC FCS ED  那样的帧格式?
 3.  若想将我的MCU 实现一个数据输入功能即DI 则GSD文件该如何编写?哪里有GSD编辑器下载的呀
 以上是我在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还希望各位不吝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A:
如果你想要使用软件 的方式来一发DP从站,当然是可以的,在MCU与DP总线之间,需要一颗用于RS485接口的芯片75176,将MCU的电平转换为差分讯号送到DP总线上,反正你就把DP总线当RS485总线来用就可以了。
至于 其它关于DP数据的细节部分,与我所说的帧格式一样的,你细细研究一下就清楚了。
GSD文件的结构,在协议里有专门的说明,如果你没有协议,可以去打开西门子的各个从站提供的GSD文件,看看别人怎么编写的,改一改就可以用了。

网友B(2008-07-22):
自己开发DP链路层协议,牛

GSD文件只要拿几个现场的学一下就会了,都是文本标识语言,不小的语法也能推断出其含义的

网友C:
做成 modbus-rtu从站接口,在用模块转换成DP从站接口。在STEP7里组态转换模块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样到做很方便。

网友D(2008-08-23):
用MCU+RS485接口可以开发低速DP设备,高速则很难。

DP的GSD文件只是普通的文件文档,不用GSD编辑器也可以,只不过GSD编辑器可以帮助你查找错误。

GSD文件可以下载一些别人的东西,简单改一下即可。

DP总线报文基本上就是你讲的“SD1 DA SA FC FCS ED  ”格式,还有SD2/3/4等格式,网上可以找到协议文档,对照一理即清楚了。

网友E(2008-09-25):
编辑GSD文档只是让西门子的CPU认识你的产品而已,目前西门子还没有完全公开他的代码,如果你没有使用带有FORFIBUS的协议芯片来开发产品,一旦实际工作中出现问题就很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