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怎么编?

楼主(2006-03-19):
我初学S7,怎么设计一个照明灯的程序,当按下接在I0.0的按钮后,接在Q0.0的照明灯可发光30秒.在这段时间内如果有人又按下按钮,则时间间隔从头开始.这样可确保最后一次按完按钮后,灯光可持续30秒的照明.
望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用一个触发器SET,RESET再加一个定时器不就行了?

网友B:
第二次按下的按钮也是I0.0吗?

网友C:
挺简单的,只要程序能区分输入信号就行了.

网友D:
用SR触发器、脉冲定时器,用两的按钮控制

网友E:
好象可以

楼主:
这么复杂,好像超出我这个初学者的能力了,我得找人去讲解一下,谢谢各位了.

楼主:
请问飓风,那个SR触发器,什么时候M0.0为1接通呢?是当SI为1时,输出为1吗?

网友F:
这样编简单吗?
LD SM0.0
LPS
A I0.0
S M0.0, 1
LRD
A M0.0
LPS
AN I0.0
TON T37, 300
LPP
AN T37
= Q0.0
LPP
A T37
R M0.0, 1
把它变成梯形图看一下,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