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xiao a

楼主(2006-03-19):
我要求电机的运转方向具有掉电保持,如果我设置的是反转,断电后再开机仍然应是反转。但变频器好象默认的是正转方向,虽然我设置的是反方向但因刚送上电时,变频器正转的灯先亮,大约1秒后反转的灯才亮正转灯灭,我设置的反转信息才起作用(如果我在反转灯没亮时就按开机,那么开机后机器就不按我设置的反转运转而是正转运转,但立刻停机再次开机时,机器就按我设置的反转运行了)。PLC和变频器是同时给电的,我猜测可能是通讯可能反应慢所以得1秒后才起作用???我试在按开机按钮后延时2秒后再执行开机动作,可是在正转灯没灭时按开机按钮,虽然开机动作晚了但还是执行的是正转,如果在正转灯灭反转灯亮后按开机按钮,即使不加开机延时执行的也是反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