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磁铁有反向电压吗??

楼主(2006-03-19):
请问一下!!我在机
械上要用到一个交流的牵引电磁铁!我想用一个5V的TTL电平去控制
固态继电器(380V,2A,我用的是200V的交流电)再去控制一个交流的牵引电磁铁!不知道交流的电磁铁有没有很大的反向电压啊(我不明白交流电磁铁的原理!)!!我只知道直流电磁铁在
电流很大时反向电压很大,不知道交流的会不会有很大啊!!还有如果有,我这个电压会有多大啊!固态继电器可不可以受得了啊!!
如果受不了就麻烦了!因为这不和直流的一样加个二极管就好了!我还得设计别的电路,,,
如果不用固态继电器那么TTL问电压就驱动不了,,还要做一个三极管!!晕!!
有那位知道的请教教我啊!
谢谢了!!

网友A:
看你的运气了,过零时反向电势最高,因为用ssr作为开关器件,响应比微继快得多,这点要考虑。不过,ssr有rc吸收,还不放心,加mov         参考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83814

网友B(2009-10-10):
在线圈的两端加电容,构成耦合电路,或者在线圈的两端增加压敏电阻过滤高压。

网友C:
涡街流量计大家知道吗?